请教一种WEB服务器编写方式

楼主:
请教这种上来就弹出用户名密码框(和路由器一样),输入不正确就进入访问不了网页,正确才能进入访问网页的这种WEB服务器编写方式,谢谢大家了。或者有没有这种的例程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 Javascript 做出这样的网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网页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这是什么?
还是 HTML+Javascript ,浏览器会执行的。

网友:
这种是 http 基本认证,无加密可言,就是普通的明文密码发送的。很多嵌入式系统的认证都采用这种。

网友:
哪位大仙会这种认证方式呀,给个路子,或给个例子,或指点个参考材料呀?????????谢谢了~~~

网友:
都跟你说了啊,http基本认证,你通过这个关键字去搜索就有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了我知道了,LWIP做不了这个,先天不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够做http的就可以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分析下这个例程: C:\Keil\ARM\Boards\Luminary\ek-lm3s8962\RL\TCPnet\Http_demo,里面有

网友:
这个例程没找到,能发给我吗?540655355@qq.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例程没找到,能发给我吗?540655355@qq.com 谢谢

网友:
RL_TCPNet带的那个web服务器可以做到。
我移植过Micrchip的TCPIP协议栈,里面的web server也能做到。

网友:
C:\Keil\ARM\Boards\Luminary\ek-lm3s8962\RL\TCPnet下的代码在附件中,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