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查看下这两个程序哪里出错

楼主:
第一个程序是调用一个VOID类型函数将一个整数转换为字符串输出

void inttostring(int n,char string[])
{
    int i=0,j;
    while (n!=0)
    { string='0'+n%10;
      i++;
      n/10;
    }
    string='\0';
    for(j=0;j<i/2;j++)
    {
     string[j]=string[i-1-j];
    }
        }
main()
{
    int n;
    char string[50];
    printf("输入一个整数:");
    scanf("%d",&n);
    inttostring(n,string);
    printf("%s",string);
    return 0;
}
第二个函数是将一个字符串的前n个字符输出

void strcpy(str1,str2,n)
{
    int i;
    for(i=0;i<n;i++)
    {str1=str2;}
    i++;
    str2='\0';
}
int main()
{ int n;
  char str1[20];
  char str2[20];
  printf("输入字符串:");
  gets(str2);
  printf("输入转移的字母个数:");
  scanf("%d",&n);
  strcpy(str1,str2,n);
  printf("转移后的字符串为:%s",str1);
    return 0;

网友:
第一个程序是调用一个VOID类型函数将一个整数转换为字符串输出

void inttostring(int n,char string[])
{
    int i=0,j;

    char * p = string;
    while (n!=0)
    {*p='0'+n%10;

      n=n/10;
      i++;

      p++;
      }
    *p='\0';
    for(j=0;j<i/2;j++)
    {
     string[j]=string[i-1-j];
    }
        }
main()
{
    int n;
    char string[50];
    printf("输入一个整数:");
    scanf("%d",&n);
    inttostring(n,string);
    printf("%s",string);
    return 0;
}
第二个函数是将一个字符串的前n个字符输出

void strcpy(char *str1,char *str2,n)
{
    int i;
    for(i=0;i<n;i++)
    {*str1++=*str2++;}

    str2='\0';
}
int main()
{ int n;
  char str1[20];
  char str2[20];
  printf("输入字符串:");
  gets(str2);
  printf("输入转移的字母个数:");
  scanf("%d",&n);
  strcpy(str1,str2,n);
  printf("转移后的字符串为:%s",str1);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