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底檢測系統

楼主:
我要做一個車底檢測系統,就是車輛經過系統就拍照,可是不知道從哪裡入手,請問高手們有做過類似的東西嗎或者提供以下意見給小弟!!!

网友:
单片机 驱动相机电路设计

网友:
摄像模块+单片机+红外对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摄像模块+单片机+红外对管
这个是对的,但是是你没有说清楚你要干嘛,如果你要传输图像的话可能需要无线模块,如果需要根据采样的图像判别道路的话,那你要加很好的处理的单片机了。。。

网友:
現在我只是需要單片機驅動拍照,至於利用什麼啟動,我跟樓上的想法一樣,我們也想好根据采样的图像萊判别是否有車輛經過,然後拍照,
可是我是初學者,不知道由哪一步開始,好煩惱@@

网友:
这个逻辑上太简单了,没有单片机也行

网友:
@@真?可是PROJECT一定要單片機

网友:
我上網查過很多了 都沒有單片機驅動教程,這份功課很困難啊.

网友:
驅動相機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