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仿真结果均为高阻态

楼主:
在用fpga产生正弦波,调用ISE 的ROM 内核,但是在仿真时,结果输出均为高阻态。ROM的数据由MATLAB产生,请问是为什么??
module sincose(data,we,clk,ce,reset,sine
    );
         input we;//enable system
         input clk;
         input ce;//enable dds
         input reset;
         input [31:0] data;
         output [15:0] sine;

         reg [31:0] ADD_A;
         reg [31:0] ADD_B;//phase adder
         reg [15:0] sine_dr;
                initial ADD_B=0;

         wire [9:0] ROM_A;
         wire [15:0] sine_d;

         assign sine=sine_dr;
         assign ROM_A=ADD_B[31:22];//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enabe SYSTEM
                begin
                        if(reset)
                                ADD_A<=0;
                        else if(we)
                                ADD_A<=data;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enable dds
                begin
                        if(reset)
                                ADD_B<=0;
                        else if(ce)
                                                                                                    ADD_B<=ADD_B+ADD_A;///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ine_dr<=0;
                        else if(ce)
                                sine_dr<=sine_d;
                end
        rom_sine sine1(.addr(ROM_A),.clk(clk),.dout(sine_d));
endmodule

仿真图如下

仿真图如下

网友:
为什么都只看不回复的呢。。。。。。

网友:
这是什么仿真器,没见过!

网友:
ROM 数据初始化了吗

网友:
麻烦把测试程序也贴下。

网友:
老大也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