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和wifi一起使用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干扰?

楼主:
如题

网友:
我感觉应该会吧,因为频谱有重叠的部分,都是使用2.4GHz的频段。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突发奇想的问题)

网友:
只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

蓝牙和WIFI距离一定的距离就可以避免干扰,另外目前已经有蓝牙和WIFI和在一起的芯片了,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
目前工厂就有再出wifi+蓝牙一体的模块

网友:
不会,2.4G不是2.400G,有不少频点分布,而且不论wifi还是蓝牙,都支持遇扰跳频,会自动选择良好的工作频点。不过不合格的2.4G信道因占用带宽和杂散辐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干扰正常的wifi或蓝牙,特别是那些私自加超标PA的信道。

网友:
从来没有干扰过
笔记本用的wifi
鼠标是蓝牙的
还有蓝牙串口
一起用没有干扰
2.4g有很多频点的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