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开发板?

楼主: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不说是哪家的。

主处理器:TMS320VC5502,主频为300MHz
􀂄 SDRAM:4M×16 位,工作频率100MHz
􀂄 FLASH:512K×16 位,70ns
片上存储器:
􀂾 I-Cache:8K×16 位
􀂾 DARAM:32K×16 位
􀂾 Boot ROM:16K×16 位

我想问的是,SDRAM只有100MHz,主频是300Mh,假如我做处理的数据在SDRAM中,SDRAM跟不上CPU速度,那处理速度是不是受SDRAM限制了。
我只想用C编程,不想弄太复杂的汇编搞什么流水线。

网友:
上个图吧,什么有图有真像

网友:
这个应该有限制,但是大小应该受到处理数据大小影响,因为CPU是直接从Cache里面取数据的,Cache里面没有数据时候才会从SDRAM里面调,也就是说处理数据越小,那么Cache里面命中率就会越大,那么处理速率就会越快,受SDRAM影响就会越小,不知我的回答对楼主有帮助没?

网友:
主频是300Mh是指CPU的核运行速度,100M的SDRAM 肯定能跟上CPU得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CPU从cache中读数的概率有多高。
我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影响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看操作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