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节点接收过滤码的问题

楼主:
在配置CAN报文对象时会有关于节点接收过滤的设置
g_MsgObject.ulMsgID
g_MsgObject.ulMsgIDMask
g_MsgObject.ulFlags

对于11位的id, 例如从0x3F8 到0x3FF, 设置IDMask为0x3F8就可以实现过滤接收0x3F8 到0x3FF的id

可是问题是如何设置ulMsgID和ulMsgIDMask使CAN控制器只接收一组29位的ulMsgID(例如只接收从0x0f800000 到 0x0f87ffff的id)?

我试过用0x1fffffff做IDMask, 还是不能成功接收。

请大家赐教啊!  谢谢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ID掩码相应的位为1的情况下,该位就会参与仲裁,否则不参与仲裁。也就是说,如果配置时报文对象的ID掩码为1的位,接收到的报文的ID就会和你配置的报文对象存储器的ID比较如果ID掩码设置为0则不会关心。根据这个原则来配置你的接收报文的报文对象存储器的属性,相信你很容易就配置成功了。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CAN接收到一个报文,如果没有计算好ID和掩码,你想用2#报文对象存储器接收一个报文,但是1#报文对象存储器也能验证通过,这样2#报文对象存储器就不会收到报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配置CAN报文对象时会有关于节点接收过滤的设置g_MsgObject.ulMsgIDg_MsgObject.ulMsgIDMaskg_MsgObject.ulFlags对于11位的id, 例如从0x3F8 到0x3FF, 设置IDMask为0x3F8就可以实现过滤接收0x3F8 到0x3FF的id  ...

是一个与的关系吧
需要先配置为 29 位扩展帧模式吧?
这个有配置吗?

网友:
恩 工作模式基本上就是
if((incomingMsgID & MsgIDMask) ==  MsgID)
{
  接受这个MsgID
  中断服务函数
  。。。

}

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准确的计算MsgIDMask?   按理说0x1FFFFFF应该工作, 可是接收不到。

后来发现对于29位的ID, 只用考虑CANIFMask2这个寄存器。我用了0x1FFF0000 可以收到。不知道对不对?

我需要配置6组(也就是6个报文对象)29位的MsgID ,除了用MsgIDMask,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实现单个报文对象多个MsgID?

觉得TI在CAN filter配置方面的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配置6组(也就是6个报文对象)29位的MsgID ,除了用MsgIDMask,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实现单个报文对象多个MsgID?

这个具体怎么讲?

网友:
例如
在消息优先级为0的情况下
设备1需要能够接收的ID 0x07800000 - 0x0787ffff
                                      0x07f80000 - 0x07ffffff  (用于广播)
在消息优先级为1的情况下
设备1需要能够接收 0x0f800000 - 0x0f87ffff
                                0x0ff80000 - 0x0fffffff  (用于广播)
在消息优先级为2的情况下
设备1需要能够接收 0x17800000 - 0x1787ffff
                                0x17f80000 - 0x17ffffff  (用于广播)
在消息优先级为3的情况下
设备1需要能够接收 0x1f800000 - 0x1f87ffff
                                0x1ff80000 - 0x1fffffff  (用于广播)

现在就是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实现上面8组ID的过滤。。。目前来看只有用IDMASK了   但是不确定怎样准确计算MAS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你们俩  MASK部分很明了了。。。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CAN接收到一个报文,如果没有计算好ID和掩码,你想用2#报文对象存储器接收一个报文,但是1#报文对象存储器也能验证通过,这样2#报文对象存储器就不会收到报文了。”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举个例子看看嘛,大侠!!!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