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ADS这个工具,为什么还要学GCC啊?

楼主:
如题,做ARM-LINUX 嵌入式开发,不是有ADS这个工具嘛,在WINDOWS 环境下,用ADS这个编译工具,写完并且编译好需要下载到开发板中的程序,然后,还能用AXD这个工具进行在线调试开发板,这是不是就够了呢。

那为什么还需要在LINUX环境中,比如RED HAT LINUX9中,学习GCC这个交叉编译工具来编程呢?

ADS和GCC 是不是并行的2种开发工具呢?

也就是说,我如果想做ARM-LINUX 嵌入式开发,只要会其中一种开发工具就行了啊?

请知道的人  指点一下

网友:
只想说两个点:
1)windows你可以用ads,linux就没有这工具了,那你可以选择GCC,GCC比ads强大,至于编译操作系统,ADS只不过没有谁去做而已,编译RTOS是可以的;
2)这点最重要了,你用的ADS是盗版的,表告诉我你连这点都忘记了,gcc可以免费用,这个是最大的差别。靠,用盗版用到最后连自己都相信ADS这工具很自然,而且你自己本人用的很坦然的境界,我实在难以理解。

ps:听说arduino要出arm的版本了,恭喜下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看你是开发什么了。
1、GCC功能应该比ADS强大很多吧,包括库函数,编译器等。
2、关键的一点,如果是加上操作系统的话就不一样了,ADS能编译你得操作系统么?GCC当然可以,ADS也许可以不过应该比GCC麻烦很多把。(经过许多设置)
3、GCC可以用来调试linux内核,ADS可以吗?
综上 ,还是看你是不是用ARM做为裸机来使用吧.

网友:
如果你有不明白的 你可以去卓跃教育问问 他们那有做嵌入式研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做ARM-LINUX 嵌入式开发,不是有ADS这个工具嘛,在WINDOWS 环境下,用ADS这个编译工具,写完并且编译好需要下载到开发板中的程序,然后,还能用AXD这个工具进行在线调试开发板,这是不是就够了呢。那为什么还 ...

貌似gcc是编译Linux内核那些要用到的

网友:
ARM开发可以用ADS 或 GCC
linux开发用GCC

===================================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实在,很多和你我一样的入门者都有过这样的疑惑。

网友:
GCC免费哈 哈哈哈 ADS注册机 你懂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ple  就是arduino的arm兼容版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学GCC的话 命令行下学好了 剩下的其他的 都是浮云   关键是GCC的所有实现啥的都有源代码  而且还是免费的。

网友:
Linux 源码是基于gcc开发的, Linux 的c代码必须要要gcc来编译,因为linux的c语言不是标准的c语言,是带有GNU 扩展功能的
C语言,用ads等编译器无法编译通过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几位朋友提到过的,gcc是开源软件,而ads是需要付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05210324kw 的指点  现在明白多了  非常感谢:carnation:

网友:
关于DevKit8500的问题(AM3715芯片)

求高人指点,这块板子可以用ADS这个编译工具,写完并且编译好下载到开发板中吗,我是刚刚接触ARM的,应该怎么办

网友:
都很好学的,都挺简单,都学了呗

网友:
两个不一样的操作系统

网友:
不同的操作系统用不一样的软件

网友:
ADS或者Keil、IAR等多数是用来编写bootloader、或是uCOS这些嵌入系统的程序。linux下的主要是GCC编程。当然GCC也可以写ADS的东西。感觉难度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是做裸板开发的话就用ADS吧

网友:
ADS一般跑裸机代码,测试用的。GCC一般编译内核等,Linux相关的都是用GCC编译,ADS是没这个功能的

网友:
gcc是最强悍的编译工具 图形界面什么的,损失了效率。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怎么搞懂,用ADS弄得裸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