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3的中断问题

楼主:
各位,想请教FaultISR(void)和IntDefaultHandler(void)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怎样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个 Peripheral 没有在向量表中断入口设置中断函数,而产生了中断就会默认执行
IntDefaultHandler ,是一个死循环。
FaultISR(void) 是优先级最高的中断 -3.
一般是产生其他 Fault 后会上访为 Hardfault,也是死循环。

网友A:
意思是说在实际应用中,就让他为死循环,那接下来还怎么继续运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在实际应用中,就让他为死循环,那接下来还怎么继续运行呢?
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你的软件发生严重问题了,找出原因修改错误才是正道,还想啥继续运行啊

网友:
有时出现干扰进入死循环也是正常的啊,如果万一发生了FaultISR(void)中断 是否可以在里面启动比如看门狗之类的东西,让程序重新运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干扰造成的,主要还是从硬件上增加抗干扰能力,软件上设置看门狗强制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