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 外接sdram的硬件接发

楼主(2011-11-11):
lm3s9b96 外接sdram的硬件接发
各位大侠 TI给的原理图外接16位的SDRAM是cpu的A0接SDRAM的A0。怎么不是cpu的A1接SDRAM的A0呀?
cpu
接发

网友A:
回复 楼主:
EPI在接16位数据总线时,需要设置为EPI16模式,接8位总线时,设置为EPI8模式,此时CPU知道其工作在16位还是8位模式,所以,可以实现A0接A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为SDRAM模式好像不能设置EPI16模式或者EPI8模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模式固定了,cpu就知道总线是多少位了,所以可以做到A0接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