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后边的 G4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REF3125AIDBZT

REF3125AIDBZTG4

网友:
回复 楼主:

G4 表面这个芯片有4个脚。
没有G4的默认是3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xuexi学习了 还有这个道理啊

网友:
今天终于长见识了,149也有4个管脚的?

网友:
G4表示符合Green标准。Green: In addition to the RoHS substances, TI is addressing additional substances of concern through our "Green" mold compound initiative. TI defines "Green" to mean Pb-Free/RoHS Compliant, and free of Bromine (Br) and Antimony (Sb) based flame retardants (Br or Sb do not exceed 0.1% by weight in homogeneous mate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