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11会锁死的问题

楼主:
   在用户程序没有对JTAG加密的情况下,哪些因素会导致芯片锁死? 就是无法通过JTAG连接到芯片。

网友:
死锁是程序上把Jtag口复用为GPIO口所造成的;还有就是使用锁相环倍频时,软件设置的晶振频率是板子上实际焊的不相符(比如有人使用网上8962的程序直接下载到9b96的芯片中,就会造成死锁,8962的板子是8M晶振,9b96的板子是16M晶振);

可以在main开始时,加个延时 jtagWait();// 防止JTAG失效

网友:
在上电的一瞬间,由于处理器的运行速度很快,程序代码立即将JTAG管脚变成它们的GPIO功能,那么在JTAG管脚功能切换前调试器(下载器)将没有足够的时间T去连接和中止控制器。这会将调试器(下载器)锁在元件外,这就是死锁的原因。一但死锁,811(这款芯片比较老了,好像是不能解锁的,TI M3后来新款的可以)芯片几乎没法再使用。

网友:
811真的没法解锁了吗??才耍两天,板子就锁住了,真的太马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