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void main()
{

wela = 1;

P0 = 0xfe;

wela = 0;

dula = 1;

P0 = 0x5b;

dula = 0;

while(1);
}

这样数码管显示是正常的,但把 while(1); 这条语句删掉之后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正常和不正常的现象分别是什么?尤其是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