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时分复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题目,其中里面用到用FPGA将经过A/D转换的八路视频信号合成两路信号,也就是做了一个合路器,
8:2合路器的作用是对每路视频信号进行第一次复用,将每路12.SMHz、8bit的数
字视频信号复用为2bit,以50MHz的频率输出
(1)data为经过A/D变换后输入的8bit并行数据;rst为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clk为50MHz时钟信号;load为置位信号,当load为高电平时将data的高4位存入寄
存器rs1,低4位存入寄存器rs2;count1,count2为两个计数器,count1控制load信号
的产生,count2控制d0,d1的输出;d0,d1为输出信号。
(2)load是高电平有效的置位信号,load有效时将data分别存入rs1和rs2,并且
控制count2的产生,load信号的产生由count1控制,load信号是由时钟信号的下降沿
触发的,在时钟的下降沿且countl=001时load=1。
(3)d0,d1的输出由count2控制,在时钟的下降沿,当count2=001时,d0=data[7],
dl=data[3];count2=010时,d0=data[6],d1=data[2];count2=011时,d0=data[5],d1=data[1];
eount2=100时,d0=data[4],d1=data[0]。

这段描述用VHDL或是Verilog怎么写啊?非常紧急,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为什么木有人啊~拜托大家了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是要 12M 8 位宽度的数据变成50M 2BIT 数据输出,这是完全没问题哦

建议你用FIFO或双口RAM 把数据存起来,然后处理。

FIFO或双口RAM作用是:

       1.  速度匹配;

       2.  数据宽度匹配;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