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FATFS只能创建文件,而不能写文件!电脑上显示大小总是0KB!

楼主: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dst, "0:3333.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这里res返回Assertion failed的错误代码,
   res = f_write(&fdst, buffer, 512, &bw);
这里res 返回The file/directory object is invalid的错误代码
    f_close(&fdst);

    f_mount(0, NULL);
打断点进去看了一下,发现cl = ((DWORD)LD_WORD(dir+DIR_FstClusHI) << 16) | LD_WORD(dir+DIR_FstClusLO); /* Get start cluster */这个地方有问题,cl返回值总是0XFFFFFFFF,单片机用的是STM32F103ZET6,编译器用的是KEIL V4 ,按照网上的一遍《比较详细介绍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文章》改了一下,也不起作用,
有高手请看一下,读写SD卡中现存的文件都没有问题,只是新建一个文件,再去读写就出现这种问题了,请解决过这问题的高手帮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上去,等高手!

网友:
解决了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可能是数据写进去了但没有改文件目录表和分配表

网友:
你好,我用stm32f207调试SDIO fatfs系统,也遇到了能建立文件,不能写入的问题,请教您一下!!

网友:
恩恩 我用io模拟spi,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的也是SPI模式,打开文件的返回值都是正常的,写函数的返回值也都是正常的,但是数据还是没有写进去,文件的大小还是0,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