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2点亮智林5110

楼主:
这个程序是用DCO直接点亮5110屏。

程序比较简单,但得复下位才好用,有点纠结。

我想得加个上拉电阻应更好些。我现在只是直接接5110屏

除了VCC和GND

还要5根线

我都接到P2脚了:

#define LCD_5110_DIR            P2DIR
#define LCD_5110_OUT  P2OUT

#define   LCD_RST    4
#define   LCD_CE    3
#define   LCD_DC    2
#define   LCD_DIN    1
#define   LCD_CLK    0

主程序只显示两行:

/*
Nokia5110 在msp430单片机上的应用

*/
#include  <msp430g2452.h>
#include "nokia_5110.h"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COCTL = 0x60 +0x0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P1DIR = 0xff;
 while(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Nokia5110 LCD");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hello eeworld");

 }

}

效果图:

上工程:

网友:
我还准备做下了,被你抢先了。送个:carnation:。

网友:
我有一个,貌似显示屏电流也不低呀

网友:
就两条线?

网友:
楼主威武,把LED跳线去掉就多两个口了

网友:
这个不明吧。。

网友:
支持版主 本来也想买这个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