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单向导通

楼主:
在这个电路中二极管D2的阴极比二极管D1的阴极电位低,所以D2先导通这时候D1的阳极的电位即为D2的导通电压0.7伏特,D1不导通。

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
没问题吖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标题

不用先通电,后接入也一样,
阳极同位,D2 接地,D1 阴极电位比阳极还高,反偏了,
D2 会承受 3V,如果没 D1 堵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