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无复位从用户代码跳转到UBC代码?

楼主:
公司要我做stm8单片机的相关的技术研发,提出要求从用户代码不通过复位直接跳转到UBC(用户启动代码)模式下;在UBC模式下要跳转到用户代码是很简单的,几条语句就解决了,例如:
typedef @far void (*TFUNCTION)(void);

const TFUNCTION  Main_ADDR = (TFUNCTION)0x9000ul;

_asm("JPF[_Main_ADDR]");

以上是官方UBC例程里的代码,很容易实现。但是要从9000地址开始的用户代码跳转回到UBC则是不行的,依然运行在用户代码,我在用户代码里设置是:

typedef @far void (*TFUNCTION)(void);

const TFUNCTION  Main_ADDR = (TFUNCTION)0x8000ul;

_asm("JPF[_Main_ADDR]");

我觉得应该是中断向量和SP问题,求助各位大虾帮忙,提出意见和方法,要是能贴上代码那是求之不得了,跪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下,这样是否能实现,因为每次都不会跳出中断向量入口,虽然STM8是从起始地址8000开始,从8000跳到9000的用户代码是在正常操作范围,但是一旦进入9000以后的用户代码,其中断向量入口则重新初始化了,要想跳到9000以前的地址则被认为是非正常操作;不知道STM如此设计UBC的时候有什么做出什么特殊处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