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9模拟IIC通信的怪问题,请牛人帮忙啊

楼主:
我现在在调一个光传感器,它是IIC通信的,直接与单片机IO相连,没有其他硬件结构,我之前在51开发板上调通了,效果很好。现在转到149的板子上就一直出不来,我把具体情况说下哈,还请大牛把把脉啊。

一:51调通了,再加上除了传感器没有其他硬件结构,我也注意到了电压和上拉电阻的问题,这说明硬件上应该没问题的。

二:用示波器观察CLK信号很好,频率也没有超过器件的通信频率范围,而观察DATA信号波形却看到没有应答(ACK),没有ACK是问题的源泉,可为什从机没有应答呢?百思不得其解,从机地址,通信速率我都注意到了啊!

在等待从机应答的时候,我严格按照时序来的啊,SCK低电平也给了足够的时间等待从机拉低啊,就这个问题折腾了两天了,没办法来此神坛求大神!

大家积极发言啊,或许我哪里有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呵呵。拜托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个

网友:
输入输出方向设置对没?

检测应答的时候也要设置好。

有时候是马虎问题。

我当时从51转到430的时候,就是输入输出没改完整,导致的错误。在应答那里疏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注意到了啊,我同事也仔细研读了程序,我们讨论了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试过都不行。

网友:
没大神提点下啊!悲催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读信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请赐教啊

网友:
你把波形贴一个出来分析下吧

网友:
I2C 在发完8个CLK之后,要把DATA的口线设置成输入,这个和51的芯片有点不同,估计你是错在这里

网友:
51的芯片是不管管脚的输入输出方向的。MSP430的管脚需要设置输入输出方向,当你设置成输出高时,内部管脚连到了VCC,对方如果直接给出ACK信号,连接到地,就形成了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试了很多时序,我发现在从机有拉低但是SCL高电平时,SDA无法保持低电平,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149,上拉电阻,以及读数时设置输入模式,都考虑了,还是不能解决。
没带数据线,波形我会及时贴出来的,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你所说的SCL高电平时,SDA无法保存低电平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SCL在高电平时,SDA还在变化?是变化一次还是多次?如果是一次的话,那就是一个STOP信号了。你是用模拟的IO口实现的吧,贴点代码出来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