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点对点通讯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刚学cc2430点对点通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点对点一开始设置定时器1中断,然后运行定时器1,主函数一直循环在接受状态里面,当定时器溢出中断时,调用adc转换函数,转换指定端口的电压值,后利用点对点通讯将数据发送出去。程序流程就是这样。

我前面的功能都能调试出来,包括ADC转换也能成功,就在最后一步,将数据发送出去那里出现问题,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
 BYTE sendBuffer1[2];
      BOOL res;
      sendBuffer1[0]=v;
      sendBuffer1[1]=v1;
      myAddr = ADDRESS_1;
      remoteAddr = ADDRESS_0;
                        initRfTest();
      res=radioSend(sendBuffer1, sizeof(sendBuffer1),remoteAddr, DO_NOT_ACK );
      if(res == TRUE)
      {
         YLED = LED_ON;
     }
      else
      {
         YLED = LED_OFF;
      }
        myAddr = ADDRESS_0;
      remoteAddr = ADDRESS_1;
                        initRfTest();
    }
  }
    EA=TRUE;
    T1CTL&=~0x10;
}

结果发现只能发送一次,然后程序就不执行下去了,练跳到主函数里面都跳不过去,不值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