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的电解电容

楼主:
在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电解电容的极性为什么这样放置

网友:
基极直流偏置电压肯定一直比输入高,不然三极管就截止失真了。所以电容的+在基极这边..

网友:
回复 楼主:

c1的作用我不是很明确,c2是除去直流偏置,c3的一个作用是增加三级管得增益倍数。。。。

至于说极性我个人的理解是电位高的接正极,电位低的接负极。。。

网友:
C1隔直通交,位置看电位的高低

网友A:
这是由电容两侧电位的相对关系决定的,通常C2的极性往往如楼主图中所示,因为后面的负载是无源的,而C1的极性两种可能都有,具体由前级的电位和Vb的比较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电容两侧电位的相对关系决定的,通常C2的极性往往如楼主图中所示,因为后面的负载是无源的,而C1的极性两种可能都有,具体由前级的电位和Vb的比较而定。

信号源是交流电,大小在变化,如果一会大于Ub ,一会小于Ub怎么办

网友:
如果是这样,可以选择无极性耦合电容。

网友:
为什么放大电路中的电容用的都是电解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解电容极性接法,主要看静态电路电容两端那端电位高,高电位接正,低电位接负,不用管交流

网友:
这种输入方式的 C1 接法是错的!

网友:
这可不好说一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