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这个表怎么这么难填啊

楼主:
第三次申请了。都没有成功。这次连电话号码都填不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 86  745?

网友A:
刚搜了一下 国际电话格式 ,中国的 是这样的,供你参考:86-区号(不要0)-电话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搜了一下 国际电话格式 ,中国的 是这样的,供你参考:86-区号(不要0)-电话号码

算了,乱费青春,不去申请了。宁可花钱买。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没那么复杂吧 不行的话就在前面加个空格 我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