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和TLV5618,求高手指导!!!

楼主:
我是新手,最近做个函数信号发生器,需要产生各种波形,还有个就是做个闹钟,

我用的是DS1302,TLV5618和数码管。

DS1302在PROTEUS上面仿真能运行,但是在实物上面就不能实现,数码管数字不变,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2000000
#define ALL 65535

sbit DIN=P3^7;     //数据输入端
sbit SCLK=P3^6;     //时钟信号
sbit CS=P3^5;     //片选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sbit DS1302_CLK=P3^0;
sbit DS1302_IO=P3^1;
sbit DS1302_RST=P3^2;
sbit RING = P3^7;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qian=P2^4;
sbit bai=P2^5;
sbit shi=P2^6;
sbit ge=P2^7;
sfr   smdis = 0x80;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unsigned char clk_time[8]={0x47,0x49,0x23,0x9,0x12,0x03,0x09,0x20};
code unsigned char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14]={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76};
code unsigned char seg2[]={0x00,0x01,0x02,0x03,0x04,0x04,0x06,0x07,0x08,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
unsigned char code tosin[256]={
0x800,0x830,0x860,0x890,0x8d0,0x900,0x930,0x960,0x990,0x9c0,0x9f0,0xa20,0xa50,0xa80,0xab0,0xae0,
0xb10,0xb40,0xb70,0xba0,0xbc0,0xbf0,0xc20,0xc50,0xc70,0xca0,0xcc0,0xcf0,0xd10,0xd40,0xd60,0xd80,
0xda0,0xdd0,0xdf0,0xe10,0xe30,0xe50,0xe70,0xe90,0xea0,0xec0,0xee0,0xef0,0xf10,0xf20,0xf40,0xf50,
0xf60,0xf70,0xf80,0xf90,0xfa0,0xfb0,0xfc0,0xfd0,0xfd0,0xfe0,0xff0,0xff1,0xff5,0xff8,0xfff,0xfff,
...
unsigned char code tosqu[256]={
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
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
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
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0xfff,
...

unsigned char code totri[256]={
0x000,0x020,0x040,0x060,0x080,0x0a0,0x0c0,0x0e0,0x100,0x120,0x140,0x160,0x180,0x1a0,0x1c0,0x1e0,
0x200,0x220,0x240,0x260,0x280,0x2a0,0x2c0,0x2e0,0x300,0x320,0x340,0x360,0x380,0x3a0,0x3c0,0x3e0,
0x400,0x420,0x440,0x460,0x480,0x4a0,0x4c0,0x4e0,0x500,0x520,0x540,0x560,0x580,0x5a0,0x5c0,0x5e0,
0x600,0x620,0x640,0x660,0x680,0x6a0,0x6c0,0x6e0,0x700,0x720,0x740,0x760,0x780,0x7a0,0x7c0,0x7e0,
...
};

uint frequency,temp,key,down=0,form,bo=10,singlekey,flag,singlekeyf,dis=1,hour=0,mini=0;
static uint FREQUENCY=0,wei=0;
unsigned char fy=0,TIMER0_H,TIMER0_L,NUMBER;

void DA_conver(uint Dignum)
{
 uint Dig=0;
 uchar i=0;
 SCLK=1;
 CS=0;           //片选有效
 for(i=0;i<16;i++)   //写入16为Bit的控制位和数据
 {
     Dig=Dignum&0x8000;
  if(Dig)
     {
      DIN=1;
     }
     else
     {
      DIN=0;
     }
     SCLK=0;
    _nop_();
     Dignum<<=1;
     SCLK=1;
     _nop_();
 }
 SCLK=1;
 CS=1;       //片选无效
}

void Write_B(uint Data_B,bit Model)
{
 uint Temp;
 if(Model)
 {
     Temp=0x4000;
 }
 else
    {
     Temp=0x0000;
 }

 DA_conver(Temp|0x0000|(0x0fff&Data_B));
}

void calculater_f()
{
 float temp2;
 temp2=ALL-Fosc/12.0/256/dis;
 TIMER0_H=(uint)temp2/256;
 TIMER0_L=(uint)temp2%256;

}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i,j;
   EA=0;
    for(i=8; i>0; i--)
    {
        DS1302_CLK = 0;
           for(j=2;j>0;j--);
     if(d&0x01)
                DS1302_IO = 1;
          else DS1302_IO = 0;
    for(j=2;j>0;j--);
        DS1302_CLK = 1;
    d=d>>1;
    }
EA=1;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j,d=0;
EA=0;
    for(i=0; i<8; i++)
    {
        DS1302_IO = 1;
       DS1302_CLK = 1;
   for(j=2;j>0;j--);
     DS1302_CLK = 0;
       if( DS1302_IO)
         d=d|(0x01<<i) ;
    }
    return(d);
EA=1;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DS1302InputByte(ucDa);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led_disp3(unsigned char *poi)

   ge=0;
   P0=seg[*poi % 16];
   delay(2);
   ge=1;

   shi=0;
   P0=seg[*poi /16];
   delay(2);
   shi=1;
   poi++;

   bai=0;
   P0=seg[*poi % 16];

   delay(2);
   bai=1;

   qian=0;
   P0=seg[*poi / 16];

   delay(2);
   qian=1;
}

void ledsclk(uint singlekey)
{
 P0=seg7code[singlekey];
 switch(wei)
 {
  case 1:P2=0xef;break;
  case 2:P2=0xdf;break;
  case 3:P2=0xbf;break;
  case 4:P2=0x7f;wei=0;break;
 }
 delay(2);
}
void SETCLK()
{

 if(key<10 && down==1)
 {
  down=0;
  FREQUENCY=FREQUENCY*10+key;
  flag=key;
  wei++;
 }
 dis=FREQUENCY;

}

void shixianfy()//?????
{
 switch(fy)
 {
  case 1 : led_disp3(&clk_time[1]);
  break;
  case 0 : led_disp3(&clk_time[0]);
  break;
 }
}

void leds(uint singlekey)
{

 P0=seg7code[singlekey];
 P2=0x7f;
 delay(3); P2=0xff;
}

网友:
回复 楼主:

void ledsf(uint singlekeyf)
{

P0=seg7code[singlekeyf];
P2=0xef;
delay(3); P2=0xff;
}
void led(uint frequency,uint form)
{
if(frequency<1000)
{

  P0=seg7code[form];
  P2=0xef;
  delay(3);
  P2=0xff;

  P0=seg7code[frequency/100];
  P2=0xdf;
  delay(3);
  P2=0xff;

  P0=seg7code[frequency%100/10];
  P2=0xbf;
  delay(3); P2=0xff;

  P0=seg7code[frequency%10];
  P2=0x7f;
  delay(3); P2=0xff;
}
else
{
  P0=seg7code[form];
  P2=0xef;
  delay(3); P2=0xff;

  P0=seg7code[1];
  P2=0xdf;
  delay(3); P2=0xff;

  P0=seg7code[0];
  P2=0xbf;
  delay(3); P2=0xff;

  P0=seg7code[13];
  P2=0x7f;
  delay(3); P2=0xff;
}

}

uint keyscan()
{
down=0;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3;down=1;
         break;
        case 0xde:
         key=2;down=1;
         break;
       case 0xbe:
         key=1;down=1;
         break;
        case 0x7e:
         key=0;down=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7;down=1;
         break;
        case 0xdd:
         key=6;down=1;
         break;
        case 0xbd:
         key=5;down=1;
         break;
        case 0x7d:
         key=4;down=1;
         break;
      }
   down=1;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11;down=1;
         break;
        case 0xdb:
         key=10;down=1;
         break;
        case 0xbb:
         key=9;down=1;
         break;
        case 0x7b:
         key=8;down=1;
         break;
      }
   down=1;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5;down=1;
         break;
        case 0xd7:
         key=14;down=1;
         break;
        case 0xb7:
         key=13;down=1;
         break;
        case 0x77:
         key=12;down=1;
         break;
      }
   down=1;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return key;
}

void FREQ()
{

if(key<10 && down==1)
{
  down=0;
  FREQUENCY=FREQUENCY*10+key;
  flag=key;
}
dis=FREQUENCY;
}

void switcher()
{
// if(down==1)
{
  if(key==10)
  {
   bo=10;

  }
  else if(key==11)
  {
   bo=11;
  }
  else if(key==12)
  {
   bo=12;
  }
  down=0;
}
}

void main()
{
EA =1;    //开总中断
TMOD=0x01;
calculater_f();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ET0=1;
TR0=1;
  EX1=1;    //允许中断1
IT1=1;    //电平触发方式
while(1)
{
  keyscan();
  if(key==15)
  {
   ET0=0;
   TR0=0;
   FREQUENCY=0;
   key=0;
   while(key!=15)
   {
    keyscan();
    FREQ();
    switcher();
    leds(flag);
    ledsf(bo);
   }
   key=0;
   ET0=1;
   TR0=1;
  }
  led(dis,bo);
  calculater_f();
  if(key==14)
  {
   dis=dis+1;
   key=0;
  }
  if(key==13)
  {
   dis=dis-1;
   key=0;
  }
}
}
void CLKANDRING()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temp1=0x80;
unsigned char i,p=0;
ET0=0;
TR0=0;
for(i=0;i<7;i++)
{
  Write1302(temp1,clk_time);
  temp1+=2;
}
RING=0;
while(1)
{
  temp1=0x81;
  for(i=0;i<7;i++)
   {
   clk_time=Read1302(temp1);
    temp1+=2;
  }
  shixianfy();
  keyscan();
  if(key==15)
  {
   FREQUENCY=0;
   key=0;
   while(key!=15)
   {
    keyscan();
    SETCLK();
    ledsclk(flag);
   }
   key=0;
   p=1;

  }
  hour=dis/100;
  mini=dis%100;
  if(clk_time[2]==seg2[hour] && clk_time[1]==seg2[mini] && clk_time[0]==0x00 && p)
  {
       RING=1;
      delay(500);
      RING=0;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R0=0;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if(bo==10)
{
  Write_B(tosin[NUMBER],1);
}
if(bo==11)
{
  Write_B(tosqu[NUMBER],1);
}
if(bo==12)
{
  Write_B(totri[NUMBER],1);
}
//led(dis,bo);
NUMBER++;
if(NUMBER==256)
{
  NUMBER=0;
}
//TR0=1;

}

网友:
不懂...我也新手...

网友:
首先看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再一个看看读1302的速度,在读写1302的时候可以延时长一些试试!

网友:
你好,我最近在调试TLV5618,请问能共享一下你的波形表生成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