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

楼主:
之前一直处于做实验的阶段
最近第一次用单片机做实际的项目
用的89s52,感觉挺吃力的,当然也有自己水平的原因
求一款比较实用的8位单片机 最好带pwm的 网上资料比较多的 谢谢大家 [ 本帖最后由 50572209 于 2011-11-13 21:51 编辑 ]

网友:
各厂家的基本都有带pwm。

网友:
做单片机以后的前途不大啊,还不如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stc12系列。。。你去官网看看资料啊。。。

网友:
要带PWM搞咩呀,才学嘛,尽量都用软件模拟,很简单的,这样有助于加深印象

网友:
顺带说,不要太依耐单片机外设,其实很多都可以软件模拟,所谓小东西有大作为,你手头那个89C52够你弄了,吃力?那说明是好事,呵呵,想换学别的,那就等你觉得手头的不吃力再说

网友:
89S52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又外设更麻烦,如果连89S52都搞不定的话那么搞定外设的难度就更大了。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