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我解决一下输入的问题,谢谢!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在网上,书上自己学习

后面编了一个程序,

PE2,检测按钮是否有按下

PE3~6,输出给LED

电路测试过是正常的。

#include"mega128.h"
#include<delay.h>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void)
{

 PORTE=0x24;
 DDRE=0X38;
 delay_ms(250);
 i=PINE;
 if((i&0x04)==0x04)
  {

  PORTE=0x38;

 }

}

不知为何,我按了按钮,PE3~6没输出

检测过PE2的电压,没按下是+5v,按下后变成0v,

不知道程序那里有问题了,麻烦各位一下,用的是atmega128的ic

感谢各位!

网友:
#include"mega128.h"

#include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void)

 {

 PORTE=0x24;

DDRE=0X38;

delay_ms(250);

 i=PINE;

while(1){

 if((i&0x04)==0x04) { PORTE=0x38; }

          }

} 这样就行了

网友:
感谢你的帮忙,不过还是不能检测到,估计可能有点其他的问题,只能继续研究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include"mega128.h"

#include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void)

 {

 PORTE=0x24;

DDRE=0X38;

delay_ms(250);

while(1){

 if((PINE&0x04)==0x04) { PORTE=0x38; }

          }

}

应该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喜欢赋值时喜欢用这种0x的写法,
可以考虑看看DDRB|=(1<<3);DDRB|=BIT(3);DDRB|=BIT(DDRB3);
其次 #include unsigned char i;这句话什么意思?研究部明白,还是#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