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artan-6 LX9 Microblaze试用心得

楼主:
很幸运获得Xilinx Spartan-6 LX9 Microblaze的试用机会感谢EE,感谢管理员。

以前接触过一点的是altera的 初次接触xilinx,一步一步学习。

第一章    Xilinx的软件软件的安装

(1)             (1)xilinx官方网站下载ISE软件,好几个G呢,得慢慢下载。下载前需要去xilinx官网注册,要填写的资料还真不少,注册之后就需要开始下载,网速不快的话需要8个小时,不过不用担心,可以断续下载的,一点问题没有。

(2)开始安装

(3)驱动安装

首先,安装digilent驱动

接着 安装silicon lab cp210x驱动

这个直接安装即可,很容易。

接着在帖子中贴出两个驱动。

网友:
第2章 软件介绍

第二章          软件介绍

         初学者对于一大堆软件名称,通常都会头晕目眩,这里简单盘点一下xilinx开发用到的各种软件。

1xilinx FPGA 设计必备工具 ISE

ISE是使用XILINXFPGA的必备的设计工具,它可以完成FPGA开发的全部流程,包括设计输入、仿真、综合、布局布线、生成BIT文件、配置以及在线调试等,功能非常强大。ISE除了我们功能完整,使用方便外,它的设计性能也非常好,拿ISE 9.x来说,其设计性能比其他解决方案平均快30%,它集成的时序收敛流程整合了增强性物理综合优化,提供最佳的时钟布局、更好的封装和时序收敛映射,从而获得更高的设计性能。先进的综合和实现算法将动态功耗降低了10%

2xilinx设计可选工具chipscope

 ChipscopeXILINX推出的一款在线调试软件,价格便宜,通过它完全可以脱离传统逻辑分析仪(太贵)来调时序,观察FPGA内部的任何信号,触发条件、数据宽度和深度等的设置也非常方便,但是肯定也存在不足,比如速度和数据量方面。Chipscope本身是一个逻辑分析仪,主要用于在上板测试过程中采集并观察芯片内部信号,以便于调试。

它的原理是,在你综合完的网表里插入用于采集数据的core(包括ILAICON),插入的方式可以用core inserter,也可以用core generator,只不过后者需要在源代码中实例化。用core inserter更为快捷,基本上就是选择你要观察的信号以及触发源、时钟等,然后运行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网表文件,再用这个网表在ISE里面进行布局布线,生成下载文件,通过JTAG方式下载到芯片里运行。在芯片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你选择的触发源发生跳变,或满足触发条件时,芯片里的core会将你要观察的信号采集并存储在芯片内的RAM(也可以是FF)中,然后通过JTAG口将采集到的信号上载到PC,最后在PCchipscope analyzer的界面中以波形的方式显示出来,因此你就能看到芯片里的信号波形

(3)嵌入式开发套件EDK

EDK=Embedded Development Kit,嵌入式开发套件。 EDKxilinx公司开发嵌入式系统的工具。比起xilinxISE,二者不同在于,如果仅仅是使用xilinxfpga做逻辑设计,只需要ISE开发环境。但是如果要使用powerpc或者microblaze处理器,从硬件到软件设计的整个嵌入式系统设计,就需要EDK

嵌入式开发套件(EDK)是用于设计嵌入式可编程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该套件包括嵌入式软件工具(Platform Studio)以及嵌入式IBM PowerPC硬件处理器核和/Xilinx MicroBlaze软处理器核进行Xilinx平台FPGA设计时所需的技术文档和IP。注意,这里的嵌入式软件工具指用来产生、编辑、编译、链接、加载和调试高级编程语言(通常是CC++)代码的工具,以便在处理器引擎上执行。

  由于嵌入式系统涉及了软件和硬件的开发以及两者的综合设计,因此其开发是较为复杂的。Xilinx为了简化基于FPGA的嵌入式开发流程,提供了功能强大、操作简单的工具集:集成软件环境——ISE;嵌入式开发套件——EDK。(注释:ISE Xilinx 公司FPGA 逻辑设计的基础。在这个环境中,设计者可以进行约束文件的编写,时序分析,逻辑布局布线以及器件编程等。)

  EDK自带了许多工具和IP,可以用来设计完整的嵌入式处理器系统,主要包括Xilinx 平台工作室XPS和软件开发套件SDK。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安装了ISE软件,才能正常运行EDK,且二者的版本要一致。

网友:
4)最常用的FPGA仿真工具 modelsim

     Mentor公司的ModelSim是业界最优秀的HDL语言仿真软件,它能提供友好的仿真环境,是业界唯一的单内核支持VHDLVerilog混合仿真的仿真器。它采用直接优化的编译技术、Tcl/Tk技术、和单一内核仿真技术,编译仿真速度快,编译的代码与平台无关,便于保护IP核,个性化的图形界面和用户接口,为用户加快调错提供强有力的手段,是FPGA/ASIC设计的首选仿真软件。

 ModelSim分几种不同的版本:SEPELEOEM,其中SE是最高级的版本,而集成在 ActelAtmelAlteraXilinx以及LatticeFPGA厂商设计工具中的均是其OEM版本。SE版和OEM版在功能和性能方面有较大差别,比如对于大家都关心的仿真速度问题,以Xilinx公司提供的OEM版本ModelSim XE为例,对于代码少于40000行的设计,ModelSim SE ModelSim XE要快10倍;对于代码超过40000行的设计,ModelSim SE要比ModelSim XE快近40倍。ModelSim SE支持PCUNIXLINUX混合平台;提供全面完善以及高性能的验证功能;全面支持业界广泛的标准;Mentor Graphics公司提供业界最好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5Synplify综合工具

SynplifySynplify ProSynplify PremierSynplicitySynopsys公司于2008年收购了Synplicity公司)公司提供的专门针对FPGACPLD实现的逻辑综合工具,Synplicity的工具涵盖了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sPLDsCPLDs)的综合,验证,调试,物理综合及原型验证等领域。

Synplify Pro是高性能的FPGA综合工具,为复杂可编程逻辑设计提供了优秀的HDL综合解决方案,它包含了BEST算法对设计进行整体优化;自动对关键路径做Retiming,可以提高性能高达25%;支持VHDLVerilog的混合设计输入,并支持网表*.edn文件的输入;增强了对System Verilog的支持;Pipeline功能提高了乘法器和ROM的性能;有限状态机优化器可以自动找到最优的编码方法;在timing报告和RTL视图及RTL源代码之间进行交互索引;自动识别RAM,避免了繁复的RAM。

         现在暂且介绍到这里,自己也只了解这么多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第3章 Xilinx ISE工程建立及简单程序介绍

也是初学,程序是参考的官方的LED程序,做简单的介绍

首先看原理图LED的相关引脚

看看UCF文件

有原理图可知LED1 ——P4LED2——L6LED3——F5LED4——C2,高电平点亮。

然后产生BIT文件

之后,利用impact产生.mcs

第三章 Xilinx

网友:
第四章

至于之前的配置 ,已经有之前试用网友介绍过,而且介绍的还是很详细的

贴下他的链接,并分享下我自己的实际操作。

(1)       打开impact软件

网友:
这时需要.mcs后缀,所以需要产生.mcs文件

3)。Mcs文件由bit通过impact产生

         ISE工程里点击Generate target PROM.进入IMPACT界面

         点击Creat PROM file

网友:
实物图片,可是是晚上拍的不太清晰

网友:
沙发,楼主写的真详细啊,向你学习!

网友:
顶楼主,很好得帖子

网友:
速度真快!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看看 学习到不少啊  谢谢了

网友:
初来乍到 多多关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 兄弟 一起学习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美女管理员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多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驱动软件分享

分享下驱动软件 因为初学者可能下载比较麻烦

网友:
第五章 约束文件的设置

第五章  约束文件的设置

1.       首先要打开ISE

2.       创建约束文件

点击下一步,finish

约束文件会自动加载到工程中。

1.       Processes对话框里点击User constrains

出现下面的对话框,选择Clock Domains

之后进行设置

4.启动

5.操作

可以通过下面的修改

6.完成

网友:
下面准备用ISE和modelsim联调
分享些资料大家

网友:
第六章 时钟

      时钟信号不管对于单片机还是FPGA都是至关重要的,看道程序里的66MHZ,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是66MHZ呢,这个值有点怪异嘛。于是,大家肯定回想起来翻原理图过来查查,到底晶振是多少HZ的。

贴上晶振的原理图:

这里便产生疑问了,为什么是27MHZ,不是66MHZ啊。肯定是这个芯片作怪了。

首先来看给fpga提供CLOCK_Y2CLOCL_Y3时钟的这个芯片CDCE913

这样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吧。

做个测试:

把以前做的用CLOCK_Y2的实验换成用CLOCK_Y3

修改.ucf文件:

1.     修改period( 100MHZ )

2.     修改时钟引脚

K15C10

1.     其他基本不变

2.     下载程序,观察现象。

灯的闪烁明显频率改变了。拍个视频当然是最好的,不过由于比较简单也就作罢。

网友:
继续更新

网友:
第七章 数码管显示

1.首先来看下开发板的实物图

上面有24个引脚引出来,所以驱动数码管就靠这些引出的引脚了

2.看下开发板的原理图

这里七段数码管和公共端 总共八个引脚用到 P1 P2 P3 P4 P7 P8 P9 P10

3.配置约束文件

4.显示一个8

5. 操作显示图

网友:
     任意分频波形产生

1.       利用LED1端口(P4)输出波形。本实验产生100KHZ的波形。

2.       程序

    parameter FREQ_WORD = 32'd6507520;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USER_RESET)

              //max_value <= 1'b0;

       //else

              max_value <= max_value + FREQ_WOR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max_value < 32'h7FFF_FFFF)

                     WAVE <= 1'b1;

              else

                     WAVE <= 1'b0;

        end

通过FREQ_WORD决定产生的波形频率

(此程序参考crazybingo

3.实验波形

继续模拟示波器,比较老了。一个周期10us,一格5us 100KHZ

网友:
UPup

分享个资料

FPGA培训学习心得01

网友:
不错 哈哈...你恭喜恭喜获奖楼哦 呵呵....

网友:
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关注这个了 ,给你补顶一个 哈哈.....恭喜恭喜.....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崇文兄  俺还很菜 还要崇文兄多帮忙啊

网友:
亲,怎么没使用软核啊,最近在学习怎么用microblaze,

网友:
有没有EDK的详细的实例教程呀

网友:
还是没看到MicroBlaze  楼主会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帖子
刚弄了块板子
准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