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小就不能有大作为-launchpad控制的双足机器人

楼主:
无图无真相,先上图看看

机器人的正面照片

看到launchpad了吧?

再来一张launchpad的特写。
MCU的应用强大与否,不仅仅要看资源,还要看设计。

网友:
机器人模型不错!~

网友:
够强大,我想看视频。嘻嘻。。。

网友:
呵呵呵,机器人不错,

网友:
四个舵?
用定时器生成PWM脉冲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到有4个伺服器,应该是串口总线控制伺服器动作。按目前的板子,还可以控制很多,这样只要ROM够大,动作可以做很精致。图里面的这个就用了17个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到有4个伺服器,应该是串口总线控制伺服器动作。按目前的板子,还可以控制很多,这样只要ROM够大,动作可以做很精致。图里面的这个就用了17个伺服

这个也是基于43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舵?
用定时器生成PWM脉冲控制的?

看起来是4个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由于动作太多,用了凌阳IC做语音识别,用了2M的flash存储动作指令,好像用了块PIC做主控吧,伺服器用台湾Emc的,总之为了节省成本,是用一堆廉价IC堆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跑的好,拿便宜IC设计就是优秀的设计

网友:
这是谁做的,这么强大

网友:
廉价控制器可以使用多片。

网友:
这个机器人得花不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