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75ls595驱动一个数码管··程序我写出来了··可惜一直报错··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1 = P0^0;     //串行数据输入,对应595的14脚SER
sbit SCL1 = P0^1;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对应595的11脚SCK
sbit SCL2 = P0^2;      //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对应595的12脚RCK

/*---------------------------------------------*/

uchar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2ms(void)

{
    uchar i,j;
    for(i=133;i>0;i--)
    for(j=6;j>0;j--);
}

/*---------------串行数据输入-----------------------------*/

void 595_in(uchar Data)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循环8次,刚好移完8位
 {
       SCL1 = 0;          //先将移位寄存器控制引脚置为低
       SDA1 = Data & 0x80;   //取数据的最高位
       Data <<= 1;            //将数据的次高位移到最高位
       SCL1 = 1;             //再置为高,产生移位时钟上升沿,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
 }
}

/*----------------并行数据输出----------------------------*/

void 595_out(void)

{

SCL2 = 0;    //先将存储寄存器引脚置为低
_nop_();
SCL2 = 1;     //再置为高,产生移位时钟上升沿,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更新显示数据。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for(i=0;i<8;i++)   //有八位数码管,八位依次扫描

{
      // 595_in(wei);   //先传位码
       595_in(duan);  //再传段码
       595_out();
       delay2ms();              //延迟时间2ms以内

}

}

程序就上上面这个了··一直在595_in和595_out那报错··哪位大侠能帮我看看··给我指点指点··

74595SHUMAGUAN.C(3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595'
74595SHUMAGUAN.C(5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595'
74595SHUMAGUAN.C(7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_in'
74595SHUMAGUAN.C(7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_out'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没看出有问题,在哪儿报错什么错

网友:
报什么错啊?编译的时候?把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
其实编译报的错百度一下一般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贴出报了什么错误啊。。。。。

不要了,我看出来了。。。。。。。

c/c++有效标识符的构成规则如下
(1)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不分大小写)或下划线(_);
(2)后跟字母(不分大小写)、下划线(_)或数字组成;
(3)标识符中的大小写字母有区别。如,变量sum,sum,sum代表三个不同的变量;
(4)不能与c编译系统已经预定义的、具有特殊用途的保留标识符(即关键字)同名。比如,不能将标识符命名为float,auto,break,case,this,try,for,while,int,char,short, unsigned,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出报了什么错误啊。。。。。不要了,我看出来了。。。。。。。c/c++有效标识符的构成规则如下 (1)(不分大小写)或下划线(_); (2)后跟字母(不分大小写)、下划线(_)或数字 ...

谢谢你拉··问题找到了··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替度娘鄙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