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编译器换行接着写的问题

楼主:
c=sizeof(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 sizeof(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 (NUM_ENDPOINTS * sizeof(USB_ENDPOINT_DESCRIPTOR));

在IAR编译器上这样写就报错,如果改成下面的就好了

c=sizeof(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
          + sizeof(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
         + (NUM_ENDPOINTS * sizeof(USB_ENDPOINT_DESCRIPTOR));

一般情况下两种方法应该都支持的呀?为什么非得加上换行符呀? 还有它的一行一般能写多长(就是不用换行写的话能写多长)?  小弟刚接触IAR,所有还有很多地方有疑惑,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啦!

网友:
好像有点没头没尾,只是我个人意见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