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 iic电压的问题

楼主:
使用stm8s103f3,mpu采用3.3V供电,时钟SD2068采用5V供电,此时将两芯片SCL、SDA直连通信可以么?请各路大虾指点一二!mpu之iic为硬件iic,纯开漏的,iic总线上 加了10k上拉到5v

网友:
可以,最好在IIC线上串个电阻.

网友:
平常的IO我常常串电阻的,但开漏的能行么?另外求教IIC-SDA开漏发送数据好理解,可咋接收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