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数字电源方案分享

楼主:
TI的设计参考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

都值的学习

具有 F2808 contorlCARD 和两个独立通道的数字电源电路板

网友:
具有 F28044 contorlCARD 和 8 个独立通道的数字电源电路板sprc678

Eight Channel Buck Software Setup_v1.0.rar

具有 F28044 contorlCARD 和 8 个独立通道的数字电源电路板sprc678

网友:
具有功率因数校正功能和 F2808 controlCARD 的数字控制移相全桥 ACDC 转换电路板sprc711

ACDC Software Setup_V0.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