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程序

楼主:
在做IAP程序时,编好程序,在低端可以运行,用SCT把ROM指定到0X00010000后,程序不能运行。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从地址0开始运行,然后跳过去,不能直接跳过去
parkyu@linposh.com.cn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