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我用CCSV4的grace图形界面  按照大学堂的IO教程弄的  但到最后一步(使用debug仿真时)时出现下图错误

不知道是不是我同时装了ia及其驱动程序影响到的   特来请教!!!!!多谢大家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CCSV4的grace图形界面  按照大学堂的IO教程弄的  但到最后一步(使用debug仿真时)时出现下图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我同时装了ia及其驱动程序影响到的   特来请教!!!!!多谢大家乐!! ...

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错误提示。

可以的话,把工程打包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是程序包

楼主:
还有 能再帮帮我嘛  我的IAR软件也不能用啊

IAR Project.rar

楼主:
我发现好像是win7的问题   可能因为我是64位

网友:
我直接手动编译  同样提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能再帮帮我嘛  我的IAR软件也不能用啊76299

no licence,没有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好像是win7的问题 可能因为我是64位

64位比较多兼容问题,呵呵。

网友:
不是说了哪个文件哪一行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CCSV4的grace图形界面  按照大学堂的IO教程弄的  但到最后一步(使用debug仿真时)时出现下图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我同时装了ia及其驱动程序影响到的   特来请教!!!!!多谢大家乐!! ...

回去试了一下,工程导入CCS v4.2,编译通过,运行也可以。楼主可以尝试一下重新覆盖安装CCS,或者换一台WinXP or Win7 32bit的电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能再帮帮我嘛  我的IAR软件也不能用啊76299

IAR你先检查一下安装是否为IAR for MSP430版本。IAR for ARM(EWARM)是编译ARM的,不是MSP430的。

其次,根据错误提示,楼主应该检查一下IAR是否注册成功。

附件里的.c是可用的,建立工程的时候,得注意选择芯片型号和仿真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David_Lee 了    目前装在虚拟机 winxp里   没有问题   估计是64位的问题
多谢David_Lee 啦!!!

网友:
给别人装IAR的时候也遇到过,可能你装的时候没有管理员权限,运行安装包的时候最好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你下的是EV版吧,河蟹文件也要用管理员权限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