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排序

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请大侠帮忙。

每10个时钟周期到达一个24比特宽的数,需要与之前的1024个数据比较,得出最大的放在前面。换句话说就是10拍之内要与前面的1024个数据中的10个做比较,准确的得到当前到达的数据的位置并放进去。

我思考了下,貌似需要用到二叉树的概念,建立最大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满足10拍的要求。可能是我的树建立的不对,哪位大侠帮帮我。

非常感谢!

网友:
1.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1024个数据是不是已经排序好了。

2. 是不是把收到数据插入到已经排序好的1024个数据中,并保持1024个数据从小到大排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关心!

数据缓冲区开始是空的,由于到达的数据有可能比移出去的快(因为移出去的最大的可能收到反压),所以导致数据缓冲区内缓存的数据可能越来越多(最多支持1024个,然后反压入口侧);所以整个数据积累起来的过程是从0开始的,至于缓存在里面的数据是否是顺序的,要取决于我们的算法怎么安排了。如果能够建成顺序递增/递减的当然可以,但是好像有点困难。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数据进入的时候将缓存在BUFFER中的数据按照某种数据结构组织好,便于每次新到达的数据可以快速找到其应该插入的位置,也便于每次移出一个最大/最小的数据之后还能通过少量的数据移动就可以保持原来的队形(数据结构)。这里要求每次到达的数据间隔约为10拍,每次移出最大/最小的数据之后保持队形的时间依然是10拍左右。

不知我的问题描述清楚没有,麻烦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