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仿真器状态下不能进行波特率检测?

楼主:
想做通过SCI自启动的程序。已经硬件将启动方式置为SCI启动。并且能够在硬件BOOTLOADER里进行波特率自检测。
想在程序中复现波特率检测,将程序写在RAM中,用仿真器运行,一切程序与BOOTLOADER一样,但始终无法检测到串口发来的‘A’,每次都死在等待A的循环中。请问做过的朋友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使能GPIO和sci,设置成自动波特率检测就可以进行自动检测了。如果没有进入,请检查硬件GPIO口接收端是否有数据,同时确定sci设置

网友:
仔细研究下TI的例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很仔细地研究了一周了。确定所有的程序和TI的BOOTROM一样。但死活收不到。数据也确定发过来了。因为一换成从SCI启动就收到了。

网友:
确定所有的程序和TI的BOOTROM一样 。不太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把程序烧写在RAM里,那只要通过SCI的设置和程序修改,应该就可以的。只要确认你的SCI可以通讯,那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在SCI里的程序和BOOTROM里的程序是一样的。因为在BOOTROM里的TI的ROM程序是能自动波特率检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直接打开一个对应芯片的sci例程,然后改成自动波特率检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问题集中在于,如果我用SCI例程,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已经初始化PLL和时钟,有了固定的频率,而BOOT的程序和SCI例程不同点就在于BOOT的程序是不知道PLL的,是通过硬件试出来的。所以不能用SCI例程来代换BOOT的程序。

网友:
不知楼主用哪一款DS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2808,28016两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