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摄像头,OV7670的分辨率如何设置?
xwluo2011
xwluo2011

网友A(2011-11-14):
请问:摄像头,OV7670的分辨率如何设置?
手册上有HSTART,HSTOP,VSTART,VSTOP等寄存器
有网友说:
VGA模式是结束减去开始
QVGA模式是结束/2 减去开始/2
0X12地址设置QVGA还是VGA模式!!!
有程序这样配置:
{0x32, 0x80},//HREF
//QVGA、RGB565模式240*320
{0x17, 0x16},//HSTART
{0x18, 0x04},//HSTOP
{0x19, 0x02},//VSTART
{0x1a, 0x7b},//VSTOP
{0x03, 0x00},//VREF
这样
QVGA格式,结束/2 减去开始/2 = -72(十进制),然后呢?
垂直方向,VSTOP<<2+(VREF>>2)&0x03,再除以2会出现小数?
请问这是什么回事?正确的该怎么计算???
再者这种模式下读出的数据是怎么存取的?16位表一个点,一行有240个点,共320行?
对吗?OV7670的手册说的太羞涩啦。找不到有用信息。
请懂得的朋友详细解答一下,现网上都没有太多人明白这个东西!多谢。
div
分辨率
寄存器
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