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课程大作业,我有个想法……

楼主: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我想在课程结束时做一个具有如下功能的单片机:
简单来说,就是猜大小的机器。
提供给用户两个按钮,一个对应大,一个对应小。
而单片机模拟一个骰子,我在存储器内预先放了一堆1~6的随机数,
每当用户按一个按钮(比如大)后,我在两个8段数码管上先显示一下这局游戏单片机内对应的随机数(比如3),然后再显示一下77(代表哭的表情),代表用户猜错了,
接着等待用户按键开始下一局游戏。
不知道我这个实现有没有难度?大不大?
我觉得我这个创意还不错,还望大侠们指点我一下应该用怎样的中断啊,片选信号怎么安排,
另外我想问,单片机能否自己产生随机数,如果能的话,就太好啦,我的程序应该会简单很多!
小女在此谢谢大家啦!

网友:
对于单片机来说按键算很低速的设备,不用中断普通io也可以
高速计数任意位都是随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谢谢 !我等试试哈!

网友:
用定时器来初始化srand();再用rand();产生随机数

srand(t); //随机数初始化

a=(char)(rand()%6); //取随机数(0~5)

if(a==0) a=6;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 //时间加1

}

PS:要记得写上#include<stdlib.h>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 =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看人家是女生都这么热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 void  time0() interrupt 1{t++;},interrupt 1是什么意思?是固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知道啦~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 void time0() interrupt 1{t++;},interrupt 1是什么意思?是固定的?

interrupt 0  指明是外部中断0;
interrupt 1  指明是定时器中断0;
interrupt 2  指明是外部中断1;
interrupt 3  指明是定时器中断1;
interrupt 4  指明是串行口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请问我这个T0应该在什么工作方式下?是方式2那种自动重装初值的么?初值大概怎么设置啊?
2.
srand(t); //随机数初始化
a=(char)(rand()%6); //取随机数(0~5)
if(a==0) a=6;
以上这3行是放在main函数中么?

3.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t++; //时间加1
}
这个的意思是不是t一直累加,不影响程序呢?
4.
我的中断是不是一直开着?还是在需要产生随机数的时候开?

网友:
1.随便什么方式都成啦,反正目的只是为了得到随时间的变量t。srand(t); ,t值不同产生的伪随机数也就不同了,由于t值和时间有关,你也无法预测你按下的时候t的值,所以可以认为产生的是随机数。
2.按键按下去才产生随机数,所以是放在按键函数里
3.反正t超出范围就从自动回到0了,没关系
4.一直开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哈哈,跟我想的有点一样,程序已经写好啦,就是Proteus的图太难画啦~ 衷心感谢哈,没事儿,就是当时比较急,想直接QQ问你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哈哈,跟我想的有点一样,程序已经写好啦,就是Proteus的图太难画啦~ 衷心感谢哈,没事儿,就是当时比较急,想直接QQ问你问题呢~

你这个设计感觉也蛮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