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要设计个计算器,有疑问求解

楼主:
首先如何发图啊。。我的QQ281368382

网友:
我也想问问如何发图尼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编辑帖子的时候有一个添加附件的按钮,你选择你要的图片之后点插入就好了。。。。貌似还可以把图片直接复制黏贴,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附件形式上传图片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