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稳单片机复位但定时器仍继续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本人做一个定时报警器,在定时开始后可能由于电源不稳定时一段时间后单片机自动复位了  但奇怪的是定时器仍然在工作,依然每一秒闪烁一次   但是用手动复位的话就不会,定时器就会停止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 如何消除这种复位现象?

谢谢!!!

网友A:
瞬间复位是不影响定时器里的定时计数值滴,虽停止计数但时间极短感觉不到,复位后继续计数;
手动复位在按键按下期间由于时间较长,这期间是停止计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间复位是不影响定时器里的定时计数值滴,虽停止计数但时间极短感觉不到,复位后继续计数;手动复位在按键按下期间由于时间较长,这期间是停止计数的。

非常感谢!   按键按下时间较长这期间停止计数,为什么恢复之后就不继续计数了?手动复位时间长所以后定时器才会复位?    也就是说瞬间复位的话定时只是暂停不会复位,而按键复位时间较长,定时器就是复位,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这个跟复位时间长短没有直接关系,关键在于芯片的复位设计,器件手册中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如果是外部RESET脚复位,自动和手动效果应该一样,如果是手动自动不是同一个复位方式,那结果就得从复位后程序执行的位置去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按键按下时间较长这期间停止计数,为什么恢复之后就不继续计数了?手动复位时间长所以后定时器才会复位?    也就是说瞬间复位的话定时只是暂停不会复位,而按键复 ...

复位后定时器停止工作,那么你是怎么让定时器开始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跟BOD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