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下载CCS4.2.4.00033,注册并且邮件确认了还是下载不了,晕啊

楼主:
学习LaunchPad, 注_册了好多次, 用的不同邮箱, 并且都每次确认的.

但是输入确认好的用户名,密码, 还是不能下.

求助./  或给个其他下载链接,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LaunchPad, 注_册了好多次, 用的不同邮箱, 并且都每次确认的.   但是输入确认好的用户名,密码, 还是不能下.   求助./  或给个其他下载链接, 谢谢了.

下载地址:(得是TI注册用户,我用163邮箱注册的)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下载填写的表单如图:

公司网址那些,我一般就填我就读的学校的名称和网址。

IMPORTANT: Provide a brief abstract of how this software will be used:

这里好像带有关键字过滤的,我一般是填写要开发的TI的MCU、ARM或DSP的具体型号,一般都是立马通过的,If you are approved, a DOWNLOAD BUTTON will appear.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If you are not immediately approved, a message will appear after this form; Software may be delayed 1-2+ business days.

然后有些邮箱会把TI审核通过的邮件当成垃圾邮件过滤掉了,所以,得检查看看垃圾邮件、订阅邮件、广告邮件那些是否有过滤到。

如果这样审核也没有通过,那我就不清楚最终会咋样了,我还没有收到TI发来的审核结果为拒绝的邮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LaunchPad, 注_册了好多次, 用的不同邮箱, 并且都每次确认的.   但是输入确认好的用户名,密码, 还是不能下.   求助./  或给个其他下载链接, 谢谢了.

下载用于LaunchPad的话,选择code size limited image就可以了,这个不需要注册文件的。MSP430: 16KB的限制,对于LaunchPad来说,是不起作用的,16K够用了。

如果需要完整版的话,可以选择DVD (Full Tools),安装后需要注册文件,有30天试用版。当然这个东西,大家都懂的,目前网上的破解文件,支持CCS v4.x所有版本,但不支持CCS v5.x版本。

个人感觉,CCS v5.x开发MSP430,编译、进入仿真的速度没有明显改观,还是IAR比较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