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
ATmega16使用内部时钟时,其外围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Tmega16使用内部时钟时,其外围电路是怎样的

AVR据说可以零外围启动的,就是只要供电VCC、GND,就可以运行了。

晶振由内部振荡器提供,复位POR好像就可以了。

楼主有空验证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写一个简单的IO电平翻转程序,用LED、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检查看看是不是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