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CCS4调试G2452时,遇到过这个错误!

楼主:
谁在用CCS4调试G2452时,遇到过这个错误!

换成2231就没错误!

相应的配置,头文件都修改对应2452的

网友:
ccxml文件修改了没

网友:
回答

你最好是看一下两者的区别?

在官网论坛看一下,CCS什么版本把2452型号加进去,如果没加进去,调试是要报错的。

Fred

网友:
更新固件,才能支持GM2452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您的ccs是v4哪个版本的,是不是支持2452,如不支持请更新ccs。另外检查2452的硬件电路以及更新固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s v4支持245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