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74LS138控制8个数码管,怎么让多个灯同时亮呢?

楼主:
如题所示。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

扫描 +1

网友:
有静态驱动和动态驱动两种方式,静态驱动给出相关段的有效驱动即可,动态稍复杂一些,要注意扫描速度需足够,有关方法在单片机教材中应有详细讲解,建议多看书、多思考。

网友:
可以让7个灯泡同时亮,7个算多个吗?

网友:
谢过各位大侠,何为扫描呢,
我的开发板是P2口控制的  像下面这样让两个灯亮对不对呢
P2=0;
P2=1;
DELAY(1000);
.
.
.

网友:
建议你看看视频,慢慢学点

网友:
你看看译码器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
明确的说,你用74138想实现你所说的要求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同时亮7个才是多个,否则都是每次亮1个。

网友:
建议多看书、多思考。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驱动的话就是利用人的视觉残留,一个时间只有一个数码管亮扫描频率好了就看起来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