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595能用来驱动数码管··那么··74ls165主要能应用在哪方面呢?

楼主:
74ls165是并口输入串口输出··可是我想不出来能把它用在51的什么地方实现些什么功能啊··

请高手赐教··

网友:
该移位寄存器可以用作多路数字输入,比如采集开关量等,在IO不够时用作输入扩展。

网友:
这种芯片能做什么都是自己想的,楼上说的驱动数码管其实并不是他原本的用途。串入并出才是他的本质。数码管也可以用IO口加 限流电阻实现的,只不过那样的话就需要很多IO口了,因此用串入并出实现IO口的扩展。看事物要通过现象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