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频道干扰问题

楼主:
大家在实际运用中, 11~26频道中, 那些受到干扰的比较厉害?在我们的实际运用中, 我发现真正比较少受到干扰(WiFi信号)的23~26 channel.

网友:
楼主会调跳频吗?

网友:
我不大明白你说会跳频是什么意思?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如果你说的是网络建立后, 让所有终端都能通过Zigbee网络自己跳到另外频道我们就试过。

网友:
最少的应该是26,其余全在wifi的覆盖范围内

网友:
25,26频道不与wifi频道重叠

网友:
ZIGBEE之类的无线设备要想不受到干扰肯定要采取调频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无线设备的工作频率在2.4G到2.48G的原因,,它是发送一段数据后,换一个频率再发送其他的数据,,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其他工作在这一频段的设备的干扰,,不然你看那些无线的键盘鼠标,要是都工作在固定的频率肯定会相互干扰的 ,,,至于调频是怎么跳的,有没有规律,,这个就要看它的协议了,,zigbee,,蓝牙,,都有自己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