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直驱蜂鸣器怎么样最响

楼主:
我驱动的不响 怎么驱动最响    采用的是蜂鸣片啊 一样的硬件出来单片机程序不一样  别人驱动的好悦耳  我驱动的就是浑厚

网友:
蜂鸣器还是蜂鸣片?蜂鸣器给够电就会响,蜂鸣片吗要给它一个频率,自己写几个试试看。采用灌电流接法会好点

网友:
直接驱动恐怕不行吧,电流不够,最好用三极管驱动吧

网友:
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
这个采用的是蜂鸣片   别人驱动的好悦耳  我驱动就是好浑厚 啊

网友:
看见那么多人回帖子  真是谢谢了

网友:
IO直驱的声音不会大,如果是电磁式蜂鸣器需要使用晶体管扩流,如果是压电陶瓷蜂鸣器倒是可以直驱,想声音大需要做个合适的共鸣腔,同时用5V门电路驱动效果会更好,430的工作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啊 是蜂鸣片啊  别人驱动的很悦耳  我驱动的浑厚
别人是 167US  的脉宽 我是180US的脉宽   蜂鸣片的频率是2800重负5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