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为什么单片机接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不变,而且我要显示的是两位,只有一位

楼主:
Proteus为什么接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不变,而且我要显示的是两位,只有一位,很明显就是没有执行第二个程序啊!
直接贴图吧

网友:
是不是程序 有问题 ??贴个程序看看,看看是不是位选问题,连线问题,或者锁存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我把第一个数码管屏蔽了,它就执行了第二个数码管亮的程序!中间我有个
delay(10);(延时10ms)别的我什么也没有写!

网友:
段码值没问题的话,检查片选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你显示第二个数码管之后有没有延时,有可能是亮的时间太短了
既然有protues,可以和keil连调一下,单步运行一次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呵呵,so easy, 对了,你知道为什么用proteus仿真单片机时,定时器定时1s为什么它走的好慢!将近两秒了?我改过程序了,不是程序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