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程序中加入查询忙状态函数后没有显示

楼主:
程序中不用查询忙状态函数时显示正常,但是加入查忙状态的函数后就没有任何显示了,从网上找了各种的查询忙状态的函数都不行。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没说问题在哪。。。你说这个。。大家怎么猜咯。
如果是51单片机的话,你看看有没有先送1啊

网友:
不咋会用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我相信肯定是有用的,呵呵。

网友:
sorry

是51单片机,lcd12864显示程序,我在向液晶写数据和写数据的函数中调用查询忙标志位的函数后,液晶就不显示我要显示的内容了,去掉查询忙标志位的函数后,显示就是我想要的了。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否则我就解决了,呵呵
楼上说先送1是什么意思啊?
请教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我们一直无法去读12864的状态,还有它的值,只能写。  如果不用读取12864的数据的话,只让它显示,就直接用延时就可以了,别再判忙了!

网友:
是不是直接R/w接地只能写了?

网友:
可能是io状态不对,判忙前dat要在输入态,51的io输出高电平
7920的操作速度还是很快的,20M以下晶振基本可以不考虑读写延时,这点和手册有些不一致.
判忙可以提高操作速度特别在有图形显示的时候.

网友:
有些12864是没有忙信号输出的,这个最好看一下这个液晶的资料,有没有忙信号输出主要是看液晶内部的处理速度和内部RAM的大小,一些新型号的内部处理很快,就把忙输出省了。如果你用的液晶有忙信号的话你可以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看看到底有没有忙信号输出。
此外我怀疑你判断忙信号的语句写的不对,结果没有收到忙信号却一直在等待,自然无法给液晶送数据,液晶也就无法显示了。严格来说,如果有忙信号的话通过判断来获取是比较好的,但对于液晶这种慢速器件来说延时也无所谓了,能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