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DIY实验电源》之硬件篇

楼主:
    本电源由eeworld号召,chunyang与powerants发起。本电源由EMI、整流、PFC、反激、辅助电源、数控板、显示面板组成。原计划前5部份由我负责,后两个部份由chunyang负责。目前,各功能电路的控制器已经选定,PFC采用TI的UCC28051,主变换器采用TI的UCC28600,辅助电源则采用白菜身价的Viper22A,本人不是太喜欢这颗IC,此番图的是它皮实的身板,适合初学者玩。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现征寻更多的爱好者加入活动:

1,以上述三颗IC为基础,进行原理图设计,在11.20前跟贴发表,我将会对所有原理图提出参考意见。11.25将从所有原理图中挑出最适合的一份,作为本设计的原理设计图;

    说明: 本电源具备两路可调输出,输出范围在不考虑低压效率时,达0~15V,0V的实现,由输出端一个受控的线性稳压电路实现,为了降低这个稳压电路中调整管的功耗,计划在变压器次级1/3处作一抽头.当输出>=5V时,整个次级作输出,当输出小于5V时变压器次级的1/3部份输出,由继电器或VMOS切换。

    为了使电源能输出尽可能接近零伏,输出端还接有受控线性稳压器,当输出>=2V,VMOS处于可变电阻区;当输出<2V,VMOS转为饱合区进行线性调节。

    你可以提供整体原理图,也可提供局部原理图, 那怕只是一个小单元, 只要被采用, 均视为入围,贡献不分大小,重在参与;

2. 根据上面的原理图及机箱结构,进行PCB布局竞赛,方框图比赛,并跟贴发表,我们在11.30选出最优透的布局图;

3. 12.1挑选PCB Layout者,参加者以截图形式发表自已画过的PCB,我们在12.5确定最佳人选;

    以上三轮比赛胜出者,均可在活动结束后免费获赠站方提供的DIY套件,包括机箱,PCB,显示面板,所有远器件,及一份组装调试指导书。

    整个活动的技术指导由我承担,包括且不限于原理设计,PCB设计,功率器件,磁性材料,安规,调试问题。同时恳请论坛里的技术高手积极参与讨论,为初学者的进步献一份爱心,谢谢!

网友:
补充:

1. 变压器5V绕组的切换, 需要考虑滞环, 否则此处会抖动; 另外, 切换过程中需要关闭PWM, 以防次级开路时, 初级开关管被击穿( 如果变压器初级并有功率稍大的TVS,则可不用去处理.

2. MCU及DAC型号由chunyang提供.

网友:
“当输出>=2V,VMOS处于可变电阻区;当输出<2V,VMOS转为饱合区进行线性调节”
这个思路确实不错

网友:
雕虫小技尔...

网友:
关于MCU部份,为配合LanuchPad的后续活动,选择MSP430G2233,这样可以使用LanuchPad做为开发板和写入器,2233自带8路10位ADC,DAC则使用外置的DAC7311。
关于显示面板,简单的话,也可以用同样型号的430,如果想用触摸屏、TFTLCD之类,可用M3、M4,站内也搞过811、9B96之类的活动,也完全可以拿来用。
显示面板和电源控制板之间采用串口通讯、协议控制,所以显示部份可以完全独立设计,同时支持PC上位机程序操控。

网友:
报名学习。看看datasheet先

网友:
这些IC都有典型应用,不知是否可以直接挪用,呵呵!!

网友:
嗯,挺好挺好,给楼主顶一个帖子,算是对于楼主给大家做贡献的一个鼓励吧,嗯嗯,值得值得,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啊!加油

网友:
用MSP430?处理速度能跟的上?

网友:
有点图文并茂就更好了唉

网友:
用STM32.....啊啊...省料啊...虽然有赞助芯片

网友:
MCU推荐使用MSP430G2553,有ADC,性价比高,支持SBW下载,可以使用LAUCHPAD作为下载平台。

网友:
时间有点紧啊,呵呵,而且这些IC没有用过,不过,手册上有详细的应用说明,搜集了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吧!!

其中:《VIPer22A应用笔记》和《绿色模式准谐振反激控制IC-UCC28600》可以着重参考,电路肯定都差不多了,呵呵!!

UCC28051 - TRANSITION MODE PFC CONTROLLER - Texas Instruments.rar

UCC28051的英文官方手册

UCC28600 - 8-PIN QUASI-RESONANT FLYBACK GREEN MODE CONTROLLER - Texas Instruments.rar

UCC28600的英文官方手册

VIPER22A - LOW POWER OFF LINE SMPS PRIMARY SWITCHER - STMicroelectronics.rar

VIPER22A的英文官方手册

VIPer22A的典型应用,可以借鉴,里面有详细的原理图以及器件参数。

UCC28600和UCC28051配合使用的案例,可以参考。

网友:
严重支持,跟着学习

网友:
貌似还不错啊,支持楼主

网友:
坚决支持。

不过本人水平有限。正在申请MSP开发板。想进入MSP430的大门。
这次只能在大虾们搞完后学着做了。

网友:
这个《VIPer22A应用笔记》方案应该就不错,输出5V和12V,2种规格,不知道MSP430使用多少V的,如果是3.3V的可以用5V在转换一下。

可以用一个面板板搭建一个电路测试一下,笔记中有详细的明细和功率说明,呵呵,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应用,还有需要知道5V和12V输出的功率,也就是负载估计大概多少,10几W应该足够了吧,也就是显示的可能费电点,LED啥的。

现提交一个,不是自己设计的,不过,可以修改!!

网友:
参考《最新开关电源设计程序与步骤》一书的“绿色模式准谐振反激控制IC-UCC28600”章节,电路可以采用,输出的话可以通过修改变压器改动。

建议还是首先搭建面板板的电路,这样的话,可以为布板做铺垫,而且,调试的时候肯定有很多问题,因为硬件这东西都很难说准,

现贴几个图,呵呵,因为是方案,没有具体的参数。

网友:
电源机壳《长河机箱》,图片只是参考。

网友:
LED数码管显示和按键部分,建议不要使用MCU直接驱动,占用很多的CPU管脚。

因为面前市面上有很多驱动LED数码管的IC,举例说:美信的MAX7289A,周立功zlg7289A,CH451等等。

接口方便,一般都是SPI的可以直接使用MCU的引脚模拟SPI通信,这样既可以节省引脚又可以学习SPI操作以及按键中断等。

但是不知道TI有没有类似的器件,网站上没有查到,一般都是分立的IC,用起来比较麻烦,呵呵

网友:
MCU不知道定了没有,听说有用MSP430的,有用28035的,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

各有特点吧,呵呵,430有成熟的板子,AD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说PWM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没有用过。

不知道有没有用430做功率器件驱动的,呵呵,精度不高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FLASH资源是否允许。

给一个28035做BUCK的例子吧,呵呵都是手册上的。

网友:
前面都说了,用片外DAC的,PWM输出方案并不适合初学者,数控电源不是数字电源,注意概念的区别。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上面贴的图都是别人的截图,虽说最终的原理图与此区别不会太大,但是很遗憾, 还没有人贴出自已动手画的原理图, 更谈不上对电路参数的圈点. 过两日再看.

网友:
怎么都这么不积极啊,,这两天有点忙,没来得及弄。。。看看今晚能贴图不,。。。

网友:
我很想参与 但是学生能力有限 只能看大家的方案了 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ZLG7290我拿430调试成功了

网友:
已经申请了TI的UCC28051、UCC28600、28035样片,对PFC比较感兴趣,呵呵

网友:
好东西,用这个单片机好,实用,简单,很好,参与一下,学习了,开关电源设计没怎么搞过,单片机编程,画图都可以。不知道哪里申请到这几个芯片。

网友:
楼主努力

楼主努力啊,观望中。

网友:
已经报过名了,原理图发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727-1-1.html

网友:
现在加入迟不迟

做了几年的嵌入式工程师,目前在一家公司做硬件,调试过开关电源.想更深入的学习下..QQ:38377541

网友:
DIY电源 – EMI部分

1.电路图:

2.器件说明:

1)玻璃管保险丝:

·主要参数:

额定电压:

根据被保护回路的输入电压及使用要求,确定保险丝管的额定电压。例如,被保护回路的输入电压为220V,则须选用额定电压220V以上的保险丝管,可选250V300V350V等;但考虑成本因素,不必选用过高的额定电压。本次设计的电源可以选择250V规格即可;

额定电流:

根据被保护回路的稳态工作电流及相关的使用折损系数,初步确定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例如,本次设计的电源功率要求大于200W,因此可计算出回路的稳态工作电流至少为1A,选用UL标准延时保险丝管,工作环境温度约80,则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最小选:1A×1.25(折损系数) ×2(余量系数)=2.5A

·器件选型:

    保险的种类很多,以上只是常用的玻璃管保险的主要参数,保险对于搭建电路之初以及后续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几乎任何一种电源都会有保险,这里选择的规格为:250V/2.5A;封装打算用带座可插拔的,不打算用直接焊接上的,坏了不好维修,具体型号不写了,电子市场应该有的是,呵呵。

2)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

·主要参数:

热敏电阻R25:

是指热敏电阻的设计电阻,也通常是指25下测得的零功率电阻值(通常误差范围是±20%),一般可参考如下公式估算 R25 = 1.4U/Im

最大稳态电流:

是指25环境温度在允许施加热敏电阻上的最大持续电流,设计时要求热敏电阻的最大稳态电流必需大于使用电路的工作电流;

·器件选型:

    NTC的参数还有耗散系数δ、热敏指数B值、热时间常数τ等。但是一般只要确定了以上2个主要参数即可确定型号,例如:本DIY电源中额定工作电流为大概1A,因此NTC最大稳态电流可选择为1.52倍的额定工作电流,这里可选择最大稳态电流2A

R25的阻值估算,U220VIm为浪涌电流,当回路为开关电源、转换电源、UPS 电源、逆变电源时,它为工作电流的100倍,也就是Im = 1 * 100 =100A;这样可以估算出

    R25 1.4U/Im = 1.4*220/100 3Ω,实际可选择23倍的余量,这里可以选择为10Ω;

网友:
3)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主要参数

  ① 所谓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

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其产品的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9000V不等。

考虑到压敏电阻实际的压敏电压与标称电压之间的偏差(应考虑为标称电压的1.11.2倍)、交流电路中电源电压可能的波动范围(应考虑为额定电压的 1.41.5倍)、交流电压峰值和有效值之间的关系(应考虑1.4倍),所以,应选用压敏电压为额定电压2.22.5倍的压敏电阻。在直流电路中常选用压敏电压为直流电压额定值1.82倍的压敏电阻。

  ②所谓通流容量:

  是环境温度为25情况下,对于规定的冲击电流波形和规定的冲击电流次数而言,压敏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10%时的最大脉冲电流值。原则上应按可能遭受的最大暂态浪涌电流来选择。

  在实际选择时,还应当适当加大所选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因为通流能力大的压敏电阻,在吸收同样大小的浪涌电流时,应当有相对较小的残余压降;同时,对选用的压敏电阻来说,也有较大的保护裕度。

·器件选型:

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如外电的额定电源电压为220V,则压敏电阻电压值最小V1mA=1.1×1.4×1.4×220V474V;最大V1mA=1.2×1.4×1.5×220V554V;因此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范围可选在474V554V的型号,例如:511KD10,其V1mA = 510(459~561),可满足要求

在许多情况下,实际发生的通流量是很难精确计算的,则一般选用220KA的产品。例如,本DIY电源中,选择511KD10,其I(A) = 2500A,最大I(A) = 3500A,可满足要求

当然,压敏电阻还有其他参数,这里不再详述,可以从网上去查。

4)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了X电容和Y电容。 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主要参数

    Y电容一般为蓝色或橙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的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AC275V的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可高达5000V以上。注意,Y电容不能使用标有AC250VAC275V的字样的普通电容替代。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472)。

    X电容同样属于安全电容,X电容一般比Y电容要大,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的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AC275V的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可高达2000V以上。注意,Y电容不能使用标有AC250VDC400V的字样的普通电容替代。X电容多选用纹波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

·器件选型:

    实际电路中Y电容的值基本没得选,一般是2个或者4个。容值大小的选型也不多,主要考虑电源的漏电流,漏电流I=2*3.14*F*C*UcF为电网频率,CY电容容值和,UcY电容上的压降。在漏电流允许的情况下越大EMI越好。常用的有4700pF 2200pF1000pF等规格,最大不能超过4700pF472),本DIY电源可以选择4700pF的参数。

实际电路中X电容一般也是选取两个,在EMI滤波器的最前端和最后端。取值面也很窄。常用的有0.47uF0.22uF0.1uF等规格,本DIY电源可以选择0.1uF的参数。

    除了以上容量之外就是耐压参数了,通常220V的外电选择AC275的电容,外电380V时选择AC440的电容,以上电路如果对EMI要求比较严格,那么需要详细的调试参数。

电子市场上买吧,呵呵,一定要正规的。

网友:
5)共模扼流线圈:

    共模扼流圈,也叫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是在一个闭合磁环上对称绕制方向相反、匝数相同的线圈。理想的共模扼流圈对L(或N)与E 之间的共模干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L N 之间存在的差模干扰无电感抑制作用。但共模扼流圈实际线圈绕制的不完全对称会导致差模漏电感的产生。信号电流或电源电流在两个绕组中流过时方向相反,产生的磁通量相互抵消,扼流圈呈现低阻抗。共模噪声电流(包括地环路引起的骚扰电流,也处称作纵向电流)流经两个绕组时方向相同,产生的磁通量同向相加,扼流圈呈现高阻抗,从而起到抑制共模噪声的作用。

·主要参数

  ① 额定电流(A)℃。

  ② 电感量mH/单路:

③ 直流电阻mΩ/单路

    这几个参数是从产品上找到的,没有设计过,所以只能拿过来参考一下了。对于磁芯一般为环形的铁氧体或者纳米晶材料,u值越高,可以使得共模线圈体积更小,圈数更少。现在u10000的材料已经很成熟了。在体积要求很严的情况下,15000我都用过,热表现也很好。这个值取mH级别的。百瓦级别的电源,几个mH或者10mH左右。

·器件选型:

共模电感经验取值:与额定电流的关系:

例如:手册上的产品

型号

额定电流(A

电感量mH/单路

直流电阻mΩ/单路

LN112-1.2

1.2

6.8

LN112-1.5

1.5

3.3

LN112-2

1.8

LN112-4

0.7

网友:
1.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量和电流有必然联系?

网友:
怎么没多少人贴图出来???

网友:
呵呵,有是有,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发布自己的设计图,有免费的套件哦。

网友:
参与的人不多,目前只有不亦心在独自奋战,现决定将PCB Layout及调试工作交给不亦心,硬件设计审核由我负责,调试将在我公司进行。相信不亦心经过此役后,可进一步掌握中功率变换器的一条龙设计。两年后(也就是毕业3年后)年薪10万RMB不是梦。技术人靠硬实力才能鹤立鸡群,加油!!!

网友:
这个电源板块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还有个《全数控、积木式TI方案电源》、《全民DIY实验电源》、《全数字TI方案电源》、《全数控TI方案电源》、【DIY数控电源】??
呵呵,够乱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么多名字 确实容易让人搞混了 也谢谢楼主提醒

是这样的 DIY数控电源板块 是坛子里做的活动,之前做过电源方案征集,现在有两个方案入选,分别是 全数控TI方案电源和全民DIY实验电源。

网友:
回46楼:

对于方案的征集那是越多越好,越多,说明感兴趣的网友也越多,好事啊。

网友:
bad ending for su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不懂鸟语,麻烦翻译一下。。。。

网友:
既是鸟语,不看便是,哈。。。

网友:
兄弟加油,虽然这个月有3.1个项目(不好意思,咱们只能把这个DIY当成0.1个)压在你身上,但俺还是看好你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让PowerAnts搞个电源,小菜中的小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PowerAnts搞个电源,小菜中的小菜

技术上是小菜,但工作量还是有不少的。

网友:
这个可以支持!

网友:
啥进度了。。。
想伸手就摘桃子,是不是有点可耻。。。
好久没上坛子了,晚了。。。

网友:
设计完成以后欢迎大家“摘桃子”,条件是自己摘,一定要自己动手,这是前提。

网友D:
这个电源做的怎么样了?效率如何呢?可有保护电路

网友:
主电路寄控制电路呢?

可否共同探讨下主电路和MCU控制电路“”“

网友:
61及62楼,待DIY设计和样机制作、调试完毕后就会整理相关资料,然后将公布。

网友:
最近项目压力蛮大的,DIY应该可在两天后发出去铣PCB。

昨晚折腾一个精加工脉冲电源到深夜,没睡好。

网友:
还不晚,哈哈,去帮春哥做上位机软件吧

网友:
刚看到这个DIY的消息

刚看到这个DIY的资料.看来这次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网友:
愿意参加就都有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做的怎么样了?效率如何呢?可有保护电路

本来是想按工业标准设主地, 而且可以移作其它用途, 但后来考虑到专供学习用, 保护会比较完善. 效率按行情办.

不亦心会为学习者提供网上帮助, 我也会抽空来协助解答问题.

网友:
我也是刚看到,比较感兴趣,不知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想参与随时可以参与哦  可以看看这个板块的帖子 领个分工

网友F:
2011年12月22日,离2012年12月22日一年整。数控开关电源如何了。程序调出来没有。

网友:
最近有两个项目在做,DIY的进度给拖了一下。
木办法啊,做一个电工是很辛苦的,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干私活做项目,不过这个DIY的板子画的差不多了,我们一板就让它跑起来,软件那边,要问春哥

网友:
转一个其它地方的贴:

请业务代表, 附2012年的产品线

1. 超低纹波/超低噪声功放电源,输入全电压,目前已有30V*5A规格出货300台,另有300台待生产;年后会请修自已的短腿,请业务代表;
特点:任何负载任何频率(音频范围)的8A瞬态电流突变,噪声及纹波优于50mV.
目前实现的样机优于10mV。年后将有1000W及3000W规格推出,分别适合1U及2U机箱。
俺的目标:蓄电池的动态,线性电源的纹波,开关电源的效率;

2. 火花加工机械专用的高频无阻脉冲电源,目前实现的指标是脉宽0.5~250uS,脉冲电流10~100A,正在想办法接近瑞士SI的指标,达到超细微精加工之用。这个是客户委托设计。
现升级为自已的自主产品,实现电流波形受控于上位机,且以100nS级的响应时间进行程控,电流斜率10A/nS以上,这个是大杀器,敢与瑞士和日本专家叫板。

俺不会吹拉弹唱,绝对不适合找客户及当三陪。试问,谁当我的业务代表?

网友:
好贴 跟大师多多学习

网友:
呵呵,蚂蚁要招三陪了……

网友:
最近一直忙,DIY的PCB Layout总算要完工了,争取在明后天发出去做个快板,元月初把硬件调通,实在是对不起大家的眼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1年12月22日,离2012年12月22日一年整。数控开关电源如何了。程序调出来没有。

项目它果然地延期了,没办法啊,业余时间弄这个玩意,是很伤神,活儿不大,但得惦记着,晚上睡觉那个神筋就不容易松下来,一个字,累...

网友:
回复 楼主:

辛苦蚂蚁啦

网友:
业务代表是啥概念?

网友:
意思是代表俺本人出去跑业务

网友:
期待下次机会

网友:
好活动,支持一下

网友:
新来的,多多照顾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活动结束了么?我也想加入啊。。。

网友:
报名参加学习、交流!顶楼主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方案定了吗?

网友:
 当输出>=2V,VMOS处于可变电阻区;当输出<2V,VMOS转为饱合区进行线性调节”
很好的啊

网友:
顶一个

 很不错的活动,尽管自己没有参加,但是自己也会努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你来这里开DIY啊

网友:
我也在DIY 一个,复杂的不会,简单点的,用LM317或uA723,输出0~30V,1~3A的,调试发现负载差,在此寻求指导呢~

网友:
完全不懂。。

表示很无语

网友:
关于该电源的算法问题

我看很多数控电源,根本就没有用到什么算法效果也同样挺好,不知道我们未来的电源会不会在算法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好像仅有均值滤波。我想问问要是不用高级点的算法,DSP是不是就白用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算法”应该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这是我的理解),是一个控制方法。楼上说的“我看很多数控电源,根本就没有用到什么算法效果也同样挺好”,应该是指使用简单的控制方法吧。

具体某些电路,例如使用PID算法,而仅使用“P”算法就可以使系统稳定。那么这种控制方法就变得相当简单了。使用均值滤波就可以了,那么,很简单的单片机就可以胜任。但这种控制的性能还是有缺陷的。

正象人们在挨饿的时候,想的只是能“吃饱”,不会想到更高一层的事;但是当现在已经“吃饱了”,才会想到“吃好”一样

网友:
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全数字TI方案电源》的帖子就代表了数字电源部分的进度

网友:
问一下。咱是不是能在理论上奠定一下,比如说用MATLAB作一个算法分析,然后......我是菜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
大家水平真高啊。

网友:
我很想参加,看大家贴的图,都看不懂啊。按照怎样流程去设计?

网友:
严重支持,希望到时候有人总结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

网友:
奈何自己现在还只是小白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