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动态配置.在线更新.

楼主:
我的板子上有一个ARM和一个CPLD,ARM已经可以通过U盘更新了.我希望CPLD也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如通过ARM对CPLD进行编程.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主要控制JTAG时序。

网友:
没有找到资料.特别是电路接法.和JTAG时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最近我也要做这个,没找到合适的资料啊,望楼主帮忙

网友:
看CPLD芯片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CPLD芯片是EPM1270,看了下数据手册,UFM大小为8Kbits,而我的pof文件大小为26.6KB,我想用ARM单片机的IO口来模拟JTAG实现对EPM1270的在线更新,请问大侠,是通过配置JTAG时序,利用把pof文件数据输出到TDI引脚上吗?

网友:
UFM 内部可以用FLASH,不是CPLD 1270的配置芯片容量。利用IO口模拟JTAG是可以的。至于容量大小是否满足1270的大小,关键看你的编译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pof的文件格式是怎么样的?用什么软件能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用ARM单片机在线更新CPLD这个方案实现没有?我最近尝试了下,利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JTAG口,按照TAP控制时序可以获取CPLD的IDCODE等信息,但是怎么把CPLD的配置文件.pof存储到CPLD的配置区,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有没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是做这个,不过暂时还没搞清楚怎么去模拟JTAG的时序。